拔模铸件在图纸说的表达

楼主(2013-11-07):
最近碰到一个铸件,做好后突然不知怎么在二维图上表达,请教前辈像图中的铸件在图纸上表达时,是标注拔模前的尺寸,还是标注拔模后的尺寸??拔模角度怎么表达呢??

网友:
一般拔模斜度会在技术要求上面说明,图纸尺寸上可以不用表达。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补充一点:如果仅仅是用于脱模需要的斜度可以在技术要求中说明,如果是影响装配和功能的斜度,最好在图纸上标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