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的图打印到A2的纸上,比例是多少?

楼主(2013-11-07):
问个弱智问题:请问A0的图打印到A2的纸上,比例是多少?

网友:
A0的图打印到A2的纸上,比例,1:4,

网友(点评):
你放大4倍看看

网友:
2
还用问吗?这是常识。

网友(点评):
是2吗????常识。。。。。。

网友(点评):
不是2哦。

网友A:
是1/2。
面积比是1/4,作图的话比例应该指的是边长的比1/2

网友:
在打印的“页面设置”选项中选择“调整比例以套合”这样也可以实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就经常这样把A3的图打印到A4上面。

网友:
通过纸张选用就可以解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2。
面积比是1/4,作图的话比例应该指的是边长的比1/2

谢谢你的回答,那么,A0打到A1的纸上比例该为多少?

LIAOYAO -1 灌水~ 基本知识还要问!

网友:
比例尺增大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