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车个夹M24的尾座夹具

楼主(2013-11-07):
材料是不锈钢的!外径大小是28,可以用普车在车床上攻M24的内牙?还有那个夹具怎么做才好??

网友:
可以车一个阶梯轴,轴的尾端的粗细看你尾座最大能加持多大的钻头,(一般最大的钻夹头最多能加持16的,再大的话就有锥度了),前面的那一段是外径28,长度看你要加持的长度,然后用内圆车刀车一个23.5的内孔,然后再用24的丝锥攻一下就行,你这个家具如果还要转动的话,你还得加转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