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顶圆对齿轮的影响

楼主(2013-11-08):
我有一个齿轮,齿顶圆超下差0.8mm,齿厚是通过弦齿高测量的,齿顶圆变小会影响到对齿厚的检测及齿廓的变形,这样对齿轮啮合有什么影响?请教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高速精密传动会有影响,齿轮啮合时会有一对齿形已经脱离,下一对齿形还没有接触上的问题,看你用在什么工况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精密传动会有影响,齿轮啮合时会有一对齿形已经脱离,下一对齿形还没有接触上的问题,看你用在什么工况 ...

这个应该和齿轮的重合度有关系吧,至要能保证重合度,就不会出现脱齿的现象吧。

网友:
0.8mm通常、基本没有太大影响!但是相关检查项目的值要修正!

网友:
换一种测量齿厚的方法,公法线和量柱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齿轮的参数及精度和工况!比如说齿轮精度不高可行,如果是要求噪音的,这要看重迭系数!

网友(2017-11-19):
按道理齿顶圆小了加工时齿轮除了外径会小,跨球距和齿厚也不会有问题的,只是最后装配的时候啮合会有问题,可能会脱齿,啮合有异常的。我们公司基本上小了0.005mm都会直接报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