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铣刀在加工槽腔内的过渡转角时,工作的是哪部分切削刃

楼主(2013-11-08):
如题,主要参与切削的是圆角半径部分的刃,还是圆周刃,我想应该是两部分刃都用到了吧。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不过很没意义

网友:
你说的是底刃和外周刃吧
看加工方式了
如果是插铣和扩孔那就用底刃
铣侧面就用的是外周刃
加同时加工底面和侧面的情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