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设置打印线型粗细详细说明

楼主(2013-11-08):
proe工程图设置打印线型粗细详细说明

如何设置proe的打印线型粗细配置:

 分两种方式:

一 proe能识别打印机设置方式。

二 proe不能识别打印机设置方式。

下面分别介绍这两种方式的设置方法:

一 proe能识别打印机的设置方式:

1 首先设线型粗细 *.pnt 配置文件。

2 再设置 proe 的 config.pro 配置。

下面看详细说明:

1 首先设线型粗细 *.pnt 配置文件。

(1)新建一个非中文名的*.txt文件,如:建一个 table.txt 文件,把下面的内容复制进去:

pen 1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35 cm

pen 2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 cm

pen 3 color 1.0 0.0 0.0; thickness 0.013 cm

pen 4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3 cm

pen 5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25 cm

pen 6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3 cm

pen 7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3 cm

pen 8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3 cm

(2)上面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呢?看看下面的说明:

 上面的参数即proe线型粗细配置参数(即笔宽文件配置),proe把每一种线型称为一种笔,共8支笔,

即8种线型,分8个序号表示,不同序号表示不同线型,其分别含义见下:

pen 1 表示为:设置 可见几何,剖面切线和箭头,基准面等 粗细参数。

pen 2 表示为:设置 尺寸线,导引线,中心线,剖面线、文本,注释等 粗细参数。

pen 3 表示为:设置 隐藏线,阴影文本 粗细参数。

pen 4 表示为:设置 样条曲线网格 粗细参数。

pen 5 表示为:设置 钣金件颜色图元 粗细参数。

pen 6 表示为:设置 草绘截面图元 粗细参数。

pen 7 表示为:设置 灰色草绘尺寸,切换了的截面 粗细参数。

pen 8 表示为:设置 样条曲面网格 粗细参数。

 以上内容,pen x代表笔x,对应的含义见上面说明。color 0.0 0.0 0.0代表笔的颜色,

后面三个数值分别是红色R,绿色G和蓝色B的比例值,0~1,1为最强。三个0也就是黑色。

Thickness 0.035 cm 代表这支笔的宽度(即线型宽度)是0.035cm。如果打印黑白图,color全设为0就OK。

(3)OK,上面参数复制进去后保存 table.txt 文件。保存后把后缀名改为 table.pnt 即完成。

2 再设置 proe 的 config.pro 配置。

(1)看下:

pen_table_file D:\xxx\xxx\table.pnt 设置proe线型粗细文件table.pnt路径。(此项须直接在config.pro

文件里输入。proe 里设置不到)

use_8_plotter_pens yes 设置是否要启用8支笔,yes ,默认是4支笔。

plotter hp Laserjet 1300 PCL 5 设置打印机型号,这里是惠普hp Laserjet 1300 PCL 5。

plotter_command windows_print_manager 设置系统打印出图命令,选默认即可:windows_print_manager

raster_plot_dpi 100 设置线型墨水浓度,一般默认100即足够。

(2)OK,设置完上述配置后就设置完成了。

 此时重启proe,当打印一张工程图时,你会发现线型已明显发生变化。

(3)另:经本人试验,线型配置好象只有工程图 几何线型、标注线型粗细有效。对剖面线、

样条线明显无效。摸索了好久,一直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不知是我没找到有效方法、

还是proe自身设定的标准就是这样。

只有以后再慢慢的摸索了······

二 proe不能识别打印机设置方式。

1 新建一个非中文名打印机找寻文件 *.pcf 文件。

2 操作设置上面所有内容。

3 作 config.pro 配置设置。

下面看详细说明:

1 新建一个非中文名打印机找寻文件 *.pcf 文件。

(1)新建一个非中文名的 *txt 文件,如:ms_print_mgr.txt。

(2)把下面所有参数复制进 ms_print_mgr.txt 文件内,然后稍作修改,见下:

先提前说明:下列参数来源于网络,因我的机子能识别打印机,所以这些参数我都

没亲自试验过,是否有效,自己慢慢摸吧!

allow_file_naming yes

button_name hp LaserJet 1300 PCL 5

button_help hp LaserJet 1300 PCL 5 (ALL size)

delete_after_plotting no

interface_quality 3

paper_size A4

paper_size_allowed A2 A3 A4

pen_slew 15

plot_access create

plot_clip no

pen_table_file D:\xxx\xxx\table.pnt

plot_drawing_format yes

plot_label no

plot_layer current

plot_linestyle_scale .25

plot_names no

plot_segmented no

plot_sheets current

plotter_command windows_print_manager

plotter:MS_PRINT_MGR

(3)那上面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资源摘自网络。是对几个主要项的说明,请根据自己实际作适当修改,至于其余些无关紧要的,因我

未试验过,我也不知道是有什么用。自己摸吧!见下:

allow_file_naming yes

打印机名:

button_name hp LaserJet 1300 PCL 5

打印帮助:

button_help hp LaserJet 1300 PCL 5 (ALL size)

delete_after_plotting no

interface_quality 3

默认图纸规格:

paper_size A4

可选择的图纸规格:

paper_size_allowed A2 A3 A4

pen_slew 15 ——对于与该选项兼容的绘图仪,在x和y方向设置笔速

plot_access create

plot_clip no

pen_table_file D:\xxx\xxx\table.pnt

plot_drawing_format yes

plot_label no

plot_layer current

plot_linestyle_scale .25  ——在出图中,指定DOTFONT线型的比例因子

plot_names no  ——创建出图文件时,控制扩展名

plot_segmented no

plot_sheets current

plotter_command windows_print_manager

绘图仪:

plotter:MS_PRINT_MGR

有关pcf配置选项的详细说明,可以从帮助里找到相关的说明,但有几个选项有必要提提。

plotter:为了保证兼容性,值设为MS_PRINT_MGR好了。

button_name:可理解为打印机的名称,要和config选项中的plotter选项值保持一致。

button_help:显示的帮助和说明文本

paper_size:定义缺省的图纸大小,比如A3,A4……。

paper_size_allowed:定义在图纸列表中所出现的图纸尺寸,如:A2 A3 A4……值之间以空格间开。

pen_table_file:指定对应笔的配置文件,也就是线条配置文件。

 其它的配置选项可到帮助里慢慢看。

(4)OK,复制上列参数进 ms_print_mgr.txt文件后保存,然后把其后缀名改为:ms_print_mgr.pcf 即完

成。

2 操作设置上面所有内容。

(1)把第一大项:“proe能识别打印机的设置方式”所有内容全部操作设置一遍。

(2)作config.pro 配置修改:

pen_table_file D:\xxx\xxx\table.pnt 。即:proe线型粗线参数文件配置,此配置不要设置,

若已设置就删除。因 ms_print_mgr.pcf 文件里已有此设置了。

3 作 config.pro 配置设置。

(1)配置打印机找寻文件 ms_print_mgr.pcf 的目录路径的配置文件,看下:

pro_plot_config_dir D:\xxx\xxx\ms_print_mgr.pcf

(2)设置OK完毕上面配置后即设置完成。

OK,至此:“proe不能识别打印机设置方式”的proe打印设置就全部设置完成了!

至于设置完成后效果如何,还是那句话,我没做过,自己去试验吧!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先保存下来,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