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齿机传感器型号

楼主(2013-11-08):
磨齿机上有个啮合传感器,在磨削之前,工件先转几圈,通过这个啮合传感器装检测后计算出齿中心。请教有木有知道这个传感器的型号和品牌的大侠。谢谢。查过莱斯毫尔的型号,EZS MOD. 2-4B2812。估计是内部型号,无法传感器本身的品牌和型号。

网友:
从EZS命名上看,应该是个压电传感器

楼主:
简化下原理,如下图:

实际就是要求传感器在缺口边缘及时响应.磨齿机上用的应当是电感式接近开关,但比较特殊,响应频率,重复精度等等特别高.否则测量误差就会很大.
俺另外一个想法是用激光测距,然后设置一个窗口,超出窗口设定后判定为槽边缘.同样要求有极高的响应频率.
请各路大侠发表下意见和建议.

网友A:
二手货?  不然说明书(电路图)上会有标注哦。

滚齿机做刮削(淬火后二次滚削)以及蜗杆磨床、刀具磨床,也有类似的传感器:

电感(霍尔)式
6分14 和40秒处:

气流式
1分42秒处:

激光式
40秒处:

探头式
20秒处:

网友(点评):
俺咋把大侠给忘了涅,哈哈。你们设备上就用这种东西啊,啮合对中用的。方便给查下型号不?谢谢。

网友(点评):
三维探针效率太低。霍尔和激光的效率高。

网友(点评):
经查,俺们没有这个型号的传感器。您直接找莱斯豪尔问问? 得告诉人家机床型号编号(铭牌拍下来)才行。

网友(点评):
一楼已经写了莱斯毫尔的型号了,但那估计是他自己的内部代号。莱斯毫尔不生产这东西,他也是买来的。俺要找的是这东西究竟是谁家的,什么型号。根据技术参数来确认这东西能不能解决俺的问题。

网友:
除了光电之外,霍尔传感器的响应频率最高

网友(点评):
最高能到多少?10K?

网友(点评):
1M不成问题

网友:
涡流传感器?或者超声波传感器?瞎猜,没仔细看过莱斯豪尔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手货?  不然说明书(电路图)上会有标注哦。

滚齿机做刮削(淬火后二次滚削)以及蜗杆磨床、刀具磨床 ...

请问,你是做设备销售的吗?

网友(点评):
是。 感谢您的关注!

楼主(2013-12-11):
已经确认莱斯毫尔的传感器为巴鲁夫的高速高精度电涡流传感器
同时在卡士富机,三菱的高速干滚上也有同样功能的东西,用的是松下或塞提克的电涡流传感器
最终否掉了这个方案,原因是前序毛刺不可避免而且毫无规律,亦不好处理。
只能改方案,成本急增。
感谢各位捧场
结贴!

网友(2015-07-13):
喷油的吗,霍福乐是诺德曼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