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电开关 一个电磁阀 一个继电器 一个旋转气缸怎么接在一起,最好要图

楼主(2013-11-08):
一个光电开关 一个电磁阀 一个继电器  一个旋转气缸怎么接在一起,最好要图要求动作,光电开关感应器遇到物体,旋转气缸就旋转一定角度,到达设定角度后气缸还原,等待下次动作。还需要别的什么器件吗?电源是220v的,怎样接最简单,所有东西都直接买220v电源的就可以直接使用吗?简单实用就行。最好请说明各部件型号与名称 然后给一份通俗易懂的接线图

网友:
你是做来玩的吗?
想自动运行我觉得还缺,交直流转换器,和plc吧,单独买很不划算,旁边有其他设备可以从那边搭线过来。不过要写程序。
如果只是为了玩玩,控制还是算了,那就直接一个手动阀吧。

网友A:
这个去电气论坛问更专业。
要达到你要求的功能,要两个感应开关,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电磁阀,都要220V的线路简单点
附张草图供参考,具体用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去电气论坛问更专业。
要达到你要求的功能,要两个感应开关,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电磁阀,都要220V的 ...

其实到位检测的那个感应器不需要,因为有限位的东西挡住,不需要再感应物体有没有到位,只要物体被传送到光电开关上方,光电开关感应到,然后旋转气缸就工作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把控制与机械限位,以及所要达到的功能要求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就去看书去

网友:
不就是昨天问那个翻转问题的那位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到位检测的那个感应器不需要,因为有限位的东西挡住,不需要再感应物体有没有到位,只要物体被传送到 ...

可能我描述的不够清楚,只要光电开关感应有物体,就控制气缸运动,到位检测我有别的考虑,只是想知道一个光电开关 一个电磁阀 一个继电器  一个旋转气缸怎么接在一起,

网友B:
一个继电器肯定是不行的,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控制继电器1的线圈(13,14)吸合并自锁,然后用它的一对常开触点控制电磁阀换向,你必须要给一个到位的信号,或者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让旋转气缸旋转多长时间,气缸转到位或转动时间到了,给一个信号,控制继电器2的线圈吸合,它的一组常闭触点断开,以断掉继电器1的自锁回路,它就回来了,控制非常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继电器肯定是不行的,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控制继电器1的线圈(13,14)吸合并自锁,然后用它的一对常开触 ...

哦,谢谢了!

网友C:
看来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已经搞定了?

在等配件,到时再试,还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