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和齿轮的公差标注,求助

楼主(2013-11-08):
小弟今年大三,马上就要做机械的课程设计,就是两级展开式圆柱齿轮减速器的设计,其中关于轴和齿轮的公差标注有点儿迷糊,各位大哥大姐有木有标注公差的好方法啊?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公差标注是一个基础,不是一个方法。大侠有迷糊的地方可以发出来问。问如何标,这题目有点大,不是一两句能说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标注是一个基础,不是一个方法。大侠有迷糊的地方可以发出来问。问如何标,这题目有点大,不是一两句能 ...

嘿嘿,谢谢了,等遇到问题时再说,下周就开始了

网友:
两级圆柱齿轮减速机有许多成熟的案例,书上有的是!你看懂了没有?

网友:
书中啥都有了

网友:
课本上有,实在不行图书馆去接一本有关减速机的书,看看面就知道了!

网友:
你上课肯定没好好听

网友:
2级齿轮应该是机械设计这门课必做的课程设计吧,怎么过的这个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