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测量时候那个小对话框自动消失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08):
点测量的时候出来的对话框,然后选择要测量的对象,当选择一个要选择另一个的时候,那个对话框就自动消失了很烦人的,之前不是这样的啊!各位大神有谁知道的?

网友A:
测量距离一般是两个平行的曲面或边,不是实体,我经常用都没事,只是草绘时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距离一般是两个平行的曲面或边,不是实体,我经常用都没事,只是草绘时不能用

是我选择一个面时要选择第二个面的时候,这个对话框就消失啦,之前也没问题的,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小对话框会自动消失

网友B:
不会吧,
不过建议用过滤器选择,能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不过建议用过滤器选择,能好一点

也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