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加工中心的顶刀量

楼主(2013-11-08):
单位有一台台湾产850加工中心,日前出现故障,开机后刀库移动到主轴处时就不动了,然后机器报警。手动换刀后一切恢复正常,据说得调整顶刀量,不知调整顶刀量的螺钉在什么位置,特此请教各位大侠,请赐教。

网友:
我表示不知道你的“顶刀量”,可以把你的问题说的更明白些吗?什么系统的机床,何种换刀方式?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状况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回帖,我咨询了一下售后他给的解决就是调整顶刀量,但调整螺钉的位置他也不清楚,只知道在主轴上,真是无语。

网友:
油气转换缸驱动的那部分到刀柄拉钉距离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回帖。你说的没错,不过就是不知道调整距离螺钉位置。

网友:
连售后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