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攻牙机如何实现正反转?

楼主(2013-11-08):
请问机械式攻牙机如何实现正反转
,空转时为反转
压到物体时《攻牙时》开始正转
电机为单向旋转的哦
请大侠赐教,
今天攻牙机坏了才想起来问问

楼主:
补充一点,里面有个离合装置

网友:
弄个变频器来保护电机,手动控制或光电控制其正反转吧,

网友:
这个是离合攻丝机,一般都是M12以下的,是连不住还是压下攻不动

网友A:
上下一对胶木,上胶木正转,下胶木反转,我测绘过一台!

网友(点评):
对,上下摩擦盘转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一对胶木,上胶木正转,下胶木反转,我测绘过一台!

是的,利用平带轮实现正反转,
我昨天也直接把它拆了
谢啦,不过不知道这个胶木是什么材料的,好像很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