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镗加工内孔

楼主(2013-11-08):
请教大侠们双头镗加工内孔,加工出来的尺寸越往里越大,里外差2丝,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主轴伸缩镗的,还是工作台移动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主轴伸缩镗的,还是工作台移动镗的?

主轴伸缩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伸缩镗的

那应该是伸出长了抖动了,或者本身偏摆大了.就像加工中心夹了把长刀,根部跳动小,到头部跳动就大了.
你刚开始镗时,可以理解成在刀具根部,摆动小,伸出长了以后,头部跳动增加1丝,你的孔就大2丝了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吧,加工中心行轨而不是行轴。偏摆方式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我只是打个比方,楼主用主轴伸缩来镗的,一开始镗时主轴伸出少,可以理解为加工中心的刀具根部,跳动小,但是之后,主轴伸出较多时,可以理解为加工中心刀具的头部,跳动开始变大了,所以孔就偏大了

网友(点评):
这个偏摆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会越往里加工越大,当然加工中心夹长刀加工偏摆是固定的。

网友A:
建议开始工作台移动的方式来镗,稳定些

网友:
     机床没问题的话, 应该是让工了

网友(2013-12-09):
引用 网友A:
建议开始工作台移动的方式来镗,稳定些

他这台是双头镗,工作台怎么移动呀?

网友:
刀片儿发热了,拿瓶儿冷却液浇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