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减速电机发热大的原因探讨

楼主(2013-11-08):
我们公司用到很多的交流减速电机,用到皮带输送线上,品牌一般为台邦和中大,也用过其他牌子都一样,用调速器来调速,速度一般调到额定转速的2/3处,问题是即便是在常温下,电机发热也很大,散热是尾部自带风扇冷却,我们的选型余量肯定没问题,这种电机即便是不带任何负载空转发热也是很大,时间长了烫手,我想问问大家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其他的电机都发热很小,而这种类型的电机,发热这么大呢?是不是我们哪里没用好?还是这种电机就是这种性质?

网友:
嗯,之前用过日本的调速电机也很烫的,但是正常运转没问题

网友:
电磁调速部分发热量就大,,,,

网友:
很多这样的电机都带刹车的,你要是频繁启动停止那就肯定烫手了!!

网友:
等待高人解释。

网友:
以前也用过这种电机,很容易发热,个人猜想是不是因为风扇不是独立的,低速时候散热不好啊;另外是否是减速原理所致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正常 的。,用调速器来调速,
关于调速。要到就是串电阻。要么就是改变电机极数。你这个应该属于串电阻的。。电阻通过电流本身发热。速度越低。电阻越大。
还不如直接调到是高速呢。。这样,反而电阻发热小。剩下的就是电机本身过电流的温升了

关于电机发热也很大, 这类电机的线圈绝等级肯定要高。材质要好。一百三十度以下 你可以当作正常。不用太担心

这种电机即便是不带任何负载空转发热也是很大,
这电机前边是个减速箱。 默认也是带载啊。。
建议二点。。你可以去试一下。。
一是空载时 用钳表测一下电流跟温度。,传送带有料测下电流。跟温度。电流应该是变化不大的。所以 温升也不会变化很大。
电机温升跟电流有关系。成正比
二是。在最低速测电流跟温升。在最高速测电流跟温升。如果在负载一定的情况下,我相信,反正是 高速情况下,温度要小。

网友(2014-06-26):
请教一般常用10千瓦以下三相异步电机容许启动时间是多少,除了发热计算有没有一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