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改半自动专用车床

楼主(2013-11-08):
一个月之前客户给我们厂里拿过来一台很老的破车床,说是要我们给他给改造成一台专用车床,专门用来车锻件的外圆。要求是半自动的。于是我们考虑了下,用两条油缸来拖动车床的大托板和中托板来控制进刀,设计了如下图的控制系统,但是客户用起来觉得会震刀说是我们的液压系统有问题,我始终搞不清楚液压系统的哪里出问题了故特来请教。还请各位指点。
中托板油缸为可在任意位置停止油缸

网友A:
用油缸来控制进刀?不振刀就怪了。
楼主自己空载运行液压缸试试,停的时候是不是会抖一下

网友:
个人建议你在中托和大托系统里加压力检测,有可能是压力不稳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油缸来控制进刀?不振刀就怪了。
楼主自己空载运行液压缸试试,停的时候是不是会抖一下

多谢大神指点,我们这车的外圆 大托板走在停止时工件已经车完外圆了 所以不存在停止时的震刀问题,主要是在车的过程中震刀、

网友:
这样效果不好

网友:
是不是受力影响呢?因为车棒料外圆受力很大。不懂理论,请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背压

加了背压后会不会影响大托板在x方向的进刀呀,我先按迷茫大神的想法试试看先。

网友:
好像很多成品的液压自动车床啊,不过都是车小五金件的多。

网友:
改这个的厂家太多了,建议不要找个人的,要找大厂,南京有几家做的不错,控制装置选进口的

网友:
没看见溢流阀啊

网友:
5Y是搞什么用的啊,望赐教

网友C:
改应该不划算啊,为什么还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应该不划算啊,为什么还改

这应该是我们老板给他朋友做的友情价了,算是帮忙了吧

网友: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为啥不用伺服电机呢

网友D:
控制大托板用液压可以,小托板不建议使用。确实会跳刀,加背压效果会好点,也不能完全根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大托板用液压可以,小托板不建议使用。确实会跳刀,加背压效果会好点,也不能完全根治。

小托板我们用的是锁紧缸,到位后锁紧不动的,现在是大托板的油缸到位停止时会反弹下,这个很郁闷,不知道是不是背压太高还是怎么回事,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托板我们用的是锁紧缸,到位后锁紧不动的,现在是大托板的油缸到位停止时会反弹下,这个很郁闷,不知道 ...

我也不专业,试着说下:
一个原因是电磁阀误动作、或者损坏窜油了;
二是油缸里的油少量泄露;向外漏或者向另一侧窜;
三是油路块之类的零件密封圈坏了。

网友:
有点像摇臂钻的液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