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上怎么法兰边线不了

楼主(2013-11-08):
 如图圆弧上怎么边线法兰

网友:
说的什么啊?
1,如果说是怎么看的见边线,那是应为你没有将零件正视。
2.如果说怎么有一点边线,那是应为PRO/e是这样的,你每一次操作(包括放大缩小),他都要计算一遍,有显示延迟,等一下就好了。
其他没什么问题,这是实体建模得到的,不可能在边线上有线条,电脑比你傻,但是比你可靠!

网友(点评):
这个是solidworks 钣金设计里的边线法兰

网友:
圆弧本来就不能有边线法兰,而且你这个画法都有问题,钣金展开都有重叠区域!

网友:
钣金只能对直边做边线法兰 。

网友:
圆弧上还能有边线法兰?

网友A:
啪啪啪啪,知道这是什么动静吗

网友(点评):
大神这个怎么样弄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弄不出来 SW2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啪啪啪啪,知道这是什么动静吗

大神能告诉我怎么做出来吗

网友:
我是自己琢磨的,看法兰是什么形状,画上去,拉伸OK

网友B(2014-01-02):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告诉我怎么做出来吗

就是你看見的那個樣子…

网友(点评):
虽然还是不懂不过谢谢大神的回答 我自己再去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看見的那個樣子…

不用研究,真的就是樓主看見的那些個特徵而已。
底面基體鈑金做好後,2012版之後用邊線法蘭就可以直接做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