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运行装配是很慢,而且老崩溃,怎么解决

楼主(2013-11-08):
求帮忙,在solidworks装配过程中运行速度很慢,而且总是自己关掉,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用轻化,估计可以好点

网友:
加大内存吧,SW比较吃内存,使用轻量化会好一点。

楼主:
轻量化我也用了,可是还是有问题,我的电脑配置还可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弄多点子装配。。。。

网友A:
用驱动精灵跟新一下显卡,效果应该会好一点,装配体文件太大建议用大型装配体模式!及时再好的电脑也要随时保存,用的盗版,软件缓存无法自己删除,你打开多少,都慢慢累积,多了就死机了!

网友(点评):
“用的盗版,软件缓存无法自己删除,你打开多少,都慢慢累积,多了就死机了!” 请问这个有没有依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精灵跟新一下显卡,效果应该会好一点,装配体文件太大建议用大型装配体模式!及时再好的电脑也要随时 ...

软件缓存无法自己删除,你打开多少,都慢慢累积,多了就死机了-----
请问这个问题能解决吗、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缓存无法自己删除,你打开多少,都慢慢累积,多了就死机了-----
请问这个问题能解决吗、如何操作?

我也想知道啊,也是偶尔死机,一天一两次。

网友(点评):
哈哈,对头、正常。就是不知徐兄有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呵呵,每天按Ctrl+s键按到手指头都起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缓存无法自己删除,你打开多少,都慢慢累积,多了就死机了-----
请问这个问题能解决吗、如何操作?

没找到办法,就习惯按保存了!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啊

网友:
有SP5的版本不用,怨谁,现在单条内存都4G了,64位操作系统都满天飞了,非用那老丑的XP,怨谁。

网友:
装solidworks时,把要用的点上,不用的别点,装配时小零部件不要打开,用载入零件体找,如果是装配体装配用清量化会好点,装配前先清下内存

网友:
加内存,最好把电脑换了~

网友:
硬件是硬伤,软件和系统的设置是有上限的。
大内存的还必须用64位系统,否则内存再高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一般是电脑内存不够,我现在使用了12G内存有时还提示内存告急的。有条件尽量多增加内存。

网友:
打开装配体的时候,把“轻化”勾上

网友:
换电脑吧

网友:
换用64位的电脑系统,安装64位的solidworks,这样电脑内存理论上可支持16TB的内存,恐怖吧,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