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169用什么砂轮磨削

楼主(2013-11-08):
GH169用什么砂轮磨削? 有实际操作的朋友说下。是内孔 直径26  谢谢了

网友:
去网上搜吧* d9 S4 Q$ s6 P% u

网友:
GH169是什么?

网友:
GH169这种材料是高温合金,材料性能比较好,难加工,磨时应该比较粘砂轮,实在要磨,建议使用绿色碳化硅的砂轮,减小接触面,高速磨削,效果能好点。有可能的话,最好能以车代磨比较好!

楼主:
绿碳化硅的砂轮用了不少。太费了。效率太低。磨得时候不下货。cbn砂轮怎么样 还有金刚石砂轮可以吗

网友(2015-01-06):
如果你用绿碳化硅砂轮可以的话,不妨使用树脂金刚石砂轮试试。但从楼上所描述的,容易粘砂轮的情况来看,你所磨的工件是硬度高,韧性大的材料,适合采用立方氮化硼砂轮,也就是CBN砂轮。超硬砂轮虽然价格高,但是加工效率高,表面质量好,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