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一项目,无纺布的冲裁问题

楼主(2013-11-08):
最近接到一项目,做无纺布的冲裁落料,条件是单层无纺布,落料为手掌大小圆形,遇到的问题是无纺布的丝很不好切断,不稳定,刀具配合太紧又损刀,时间长了又有丝切不断,求大师指导!

求经久耐用又好落料的方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激光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激光?不怕把厂子烧了?

网友:
上超声波。

网友:
这个我们之前有做过,你找人家做衣服的厂家可以帮你加工,效果很好!

网友:
刀模。成本最低。

冲模,成本不低。

其他类型如热刀切割。。。

网友(点评):
是的,布料基本刀裁。

网友:
超声波可以解决切割对产品损坏

网友:
是裁剪试验样品吧。

网友B:
我公司是做尿不湿设备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的,你试一下,用一对辊,一只光辊,一只切辊,切辊上开出你想要的切的形状刀口,切辊两端各有一环状光圆,这两端的光圆与另一只光辊接触并压紧,然后旋转,切辊上的刀口把无纺布压在光辊上并切下你想要的形状,OK,如果还有问题请发邮件到DJLYG@QQ.COM

网友(点评):
说不定可行哦!先赞一个!

网友(点评):
不错 学习了 谢谢 但是貌似刀口精度比较高 材质也不是一般的

网友(点评):
不错哦,楼上的上个纸尿裤机器视频

网友:
无纺布材料多为聚丙烯(PP),如果对布边无要求可尝试热切割(成本很低廉),但布边会有较硬熔边

网友C:
一般量大的话都是用超声波滚刀滚切的,无毛刺,断口漂亮

网友(点评):
呵呵,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
包里揣着一大块布料,到常州武进区溜达一圈吧。

网友:
方法楼上说的不少了,我想说的是,两三张叠起来裁会不会好些

网友D:
制衣厂好像布匹的裁剪用锯,老厚摞在一起一次成型

楼主:
谢谢各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可不可以?

激光在这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衣厂好像布匹的裁剪用锯,老厚摞在一起一次成型

这方法可以但是连续的全自动不方便,主要是收集这块不好完成全自动,你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量大的话都是用超声波滚刀滚切的,无毛刺,断口漂亮

滚刀滚切不错,谢谢了,比较适用!

网友(点评):
滚刀滚切不错,谢谢了,比较适用!

网友(点评):
嗯,用超声波滚刀的工艺来做是没错的,唯一要注意的是找一家好的滚刀加工供应商,产品质量跟刀口尺寸和加工精度关系很大。滚刀加工一般有加工中心四轴加工和电火花旋转加工或等分分度加工。刀体材料一般为SKD11类

网友:
可以先做一个圆上排满针 冲孔,在用刀冲裁!也就是做两次,这样的话对刀损害少点!当然是效率上可能慢点,还有外边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网友:
请问大侠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是做尿不湿设备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的,你试一下,用一对辊,一只光辊,一只切辊,切辊上开出你想要的切 ...

请问你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E:
你听过一种设备,叫模切机,做手机粘膜等产品的,对PP料是常加工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听过一种设备,叫模切机,做手机粘膜等产品的,对PP料是常加工材料

谢谢!我们公司就有模切机,切纸用的,

网友:
请问你现在是用激光刀切的吗

楼主(2014-01-09):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是做尿不湿设备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的,你试一下,用一对辊,一只光辊,一只切辊,切辊上开出你想要的切 ...

谢谢,已经了解过。不过感觉有点贵。

网友:
你们现在是用什么产品冲裁的呀,可否把你的材料寄点给我,用我们的机器试试然后拍个视频给你看下效果?

网友F(2014-05-05):
我们这里有家大型材料公司就是用超声波滚切和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里有家大型材料公司就是用超声波滚切和粘接

能否告知此公司名字,上网查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