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变量 西门子用R 法那科# 马扎克用什么?

楼主(2013-11-08):
宏程序变量 西门子用R 法那科# 马扎克用什么?

网友:
标准ISO代码可以读,#

网友:
马扎克其实就是三菱

网友A(2013-12-24):
FANUC之流只能用#。西门子可不止用R,还可以自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NUC之流只能用#。西门子可不止用R,还可以自定义。

正确

网友:
FANUC直接就用变量号  #变量号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