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损超快,这个产品到底该怎么干?

楼主(2013-11-08):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产品就是搞不好,磨一次刀只能做30来只,余量有4mm吧,太烦人了。有经验的给说说这东西刀该怎么磨,转速、进刀多少,感激不尽!

网友:
面不封闭,刀头磨损是难免的。

网友:
不能粗精分开,粗的用铣吗

网友A:
刀钝点  转速慢点 应该可以

网友:
粗加工有专用的刀片,纽扣那种样子的。粗、精分开。如果舍不得,那就只有频繁磨刀了。

网友B:
做个工装,先上车床粗车一下

网友:
焊个上述圆弧的合金铣刀,一块干2,80米/分,铣床升速200MM上下(1/3),看样是钢的T5刀片

网友:
我写的怎么不见了?

网友:
做个正好的铣刀,T5刀片80米/分,铣床200米/分(1/3)一块干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钝点  转速慢点 应该可以

你吃刀量小点不就行了 震是刀的接触面积大造成的

网友:
我建议是做个钢板的工装,把两个工件圆弧相对着放在一起,加工应该要好不少,具体先什么刀参数我就不在行了.

网友C:
你这是要车吧。。。
低速搞个不太快的刀 大概开个粗
再精车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车吧。。。
低速搞个不太快的刀 大概开个粗
再精车一次

本来想两把刀干,一粗一精。但床子小,工装大,又无电动刀架,排不下两把刀

网友:
你不说说你用的什么刀具,什么参数?
断续切削一般线速度放低些,但是进给和切深不能低。低了会加剧磨损。我怀疑你是高线速度低进给造成的磨损加剧。

网友(点评):
推测你这150应该是线速度吧?进给的话刀片会崩刃的,1500/700每转2mm多了都。所以把转速降一半,350转试试吧。

网友:
什么材质?看上去好象铸钢件,为什么不把要加工的R铸出来,留少点余量,精搪就可以了,刀片的材质要选好,材料要经过正火或退火处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钢材,一般用京瓷的PR930会很好用的

网友:
转速低一点儿。。。

网友:
什么材质?铸钢?
建议选用舍弃式刀片,带涂层!
这样成本会降低好多!
另外,能不能两件一起加工,这样可减少刀具受到的偏心力!

网友:
断续加工,还有这么多限制。
外协铣床先粗加工一下,估计嫌花钱了
刀片的材质,要看加工工件的材料选,再就是刀具角度很关键啊

网友:
吃刀大了。断续切削,费刀子得很。有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两半拼成整圆儿一块儿干,不过得重新调整一下装夹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工装,先上车床粗车一下

那就粗精车分开,用机夹刀,加水冷却!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