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我最好的老师,继续昨日内六角螺钉话题

楼主(2013-11-08):
昨天在车间看到的一个装配皮带轮上采用很多内六角螺钉的问题。看到了社区里面很多大侠的回复,很开心,这里的人对机械都有着一种兴趣,可以进入这么一个机械王国,是我的运气,同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社区的明天一定可以更好!

闲话不多说,首先我要说的是昨天的图确实是一个胀紧套,也可以叫免键轴衬,是一种无键连接方式。今天去问了我的师傅,他说了一句,机械手册上面有,我当时就懵了,工作了更加意识到了机械设计手册的重要性。

这种胀紧套是采用的外面圆柱,内孔是一个椎体,主要作用是为了抱紧电机输出轴,保证皮带轮和电机输出轴同心度比较好,而且不需要做平键(更正昨天一个错误,这个地方没有平键,因为电机是标件,有一个键槽,但是由于采用了胀紧套所以没有使用键连接)。

谢谢大家!

图片

图片

网友:
祝贺你哟,

网友:
嗯,学习了,之前没见过无键连接。
百度了一下:

胀紧套是一种无键联结装置,其原理和用途是通过高强度拉力螺栓的作用,在内环与轴之间、外环与轮毂之间产生巨大抱紧力,以实现机件与轴的无键联结。当承受负荷时,靠胀套与机件、轴的结合压力及相伴产生的摩擦力传递转矩、轴向力或二者的复合载荷。胀套联接主要有以下优点:对中精度高;安装/调整/拆卸方便;强度高,联结稳定可靠;在超载时可以保护设备不受损坏,尤其适用于传递重型负荷。

又是新知识,希望有机会能玩儿到,谢谢楼主

网友:
与之相反的是紧定套
紧定套是外圆是锥体,内孔是圆柱体。利用紧定套而把外体固定轴。如轴承紧定套:用于轴承自由定位用。
胀紧套却向反:内孔是锥体,外圆是圆柱体。利用胀紧而把内轴固定孔

网友:
现在这样的装置很多,确实很好的

网友:
呵呵,胀套联接主要用在对端面跳动和径向跳动不敏感的地方,如V带轮,同步带轮的安装,要求不高的齿轮安装等。

网友:
这个涨紧套在安装时要求比较高,所有螺丝都要均匀受力,要不然就偏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采用这样的链接方式,比较可靠。比如,一些机床进给箱的传动轴,频繁正反转,平键时间长了会被切坏,加之体积的限制轴径一般都较小,若是开键槽,势必影响轴的强度,这种情况下很多都使用胀套链接。

网友A:
刚进入机械王国,感觉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希望能在论坛中吸收各位前辈的经验教训,能有所提高。

网友:
我在高速带轮和冲床齿轮上使用过涨套结构,降低了孔轴加工难度,而且工作非常可靠,想想以前拆冲床齿轮那个费神哦。。。。。祝贺楼主!

网友:
从来没用过

网友:
几年前,社区有过这个讨论,所以还有印象。楼主可以查找下。
   不知道为什么转到刀具版块,呵呵,……

网友:
头一次听说,学习,设计时新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进入机械王国,感觉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希望能在论坛中吸收各位前辈的经验教训,能有所提高。

我也刚进来,觉得是该好好积累了,专业都荒废掉了,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