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挂轮呢?求解释

楼主(2013-11-09):
什么是挂轮呢?求解释

网友:
挂着的轮子,俗称“挂轮”,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你又调皮了~

网友:
什么上面用的?问过度娘了吗?度娘不理你?

网友A:
像图中手柄挂到Ⅱ处时齿轮2与3啮合传动;挂到Ⅲ处时齿轮1与3啮合传动,因为1与2是外啮合,故实现 3的转向的改变。所以像齿轮1这种就是挂轮吧!  (   复制一段百度的:)  “挂轮就是那位仁兄所说.变向和调速..但多数用来变向..他与其他齿轮的差别在于.,挂轮是空套在轴上的不带动轴做功.其自身转动与轴没有关系的.比如改变齿轮传动链的方向..”    没经验啊!错了请指正,谢谢!

网友:
在机床上变速时候需要拆下换上的齿轮,通常叫挂轮。

网友(2015-11-11):
引用 网友A:
像图中手柄挂到Ⅱ处时齿轮2与3啮合传动;挂到Ⅲ处时齿轮1与3啮合传动,因为1与2是外啮合,故实现 3的转 ...

分齿和差动是什么呢   度娘没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