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手柄

楼主(2013-11-09):
请问下大家图上的是什么手柄,哪里可以买到?像操作杆一类的就是一直找不到

网友:
用手握保持固定用的

网友A:
专用定制的手柄,上面有控制开关。市场上可能买不到。

网友B:
估计很难买到,可能是这家公司为这个产品专配的。这个产品很不错,很新的。可能还没有山寨,或者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定制的手柄,上面有控制开关。市场上可能买不到。

我看到很多电动攻丝机上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很难买到,可能是这家公司为这个产品专配的。这个产品很不错,很新的。可能还没有山寨,或者比较难。

这是一款电动攻丝机····这次上海展上看到很多类似的攻丝机,都用相类似的手柄,感觉不像是订制的

网友(点评):
啊,谢谢。我没见过,还以为很少。不过,中间那部分原理不清楚,只能猜,所以说难的。你刚从展会回来?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悬臂,昨天去的

网友(点评):
它必须保证钻头在铅直方向。有点难。

网友:
电工用的比较多,攻丝电钻

网友:
除了控制开关外,这种形式的手柄还起到向下加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