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车螺纹不通,求解!

楼主(2013-11-09):
请教各位大师。一台36数控车,广数980TDb系统,车螺纹(6061铝材)的时候用螺纹环规测量通端不通,止端不止(螺纹大径按照公差已经车到下限了,用的是全牙型螺纹刀片),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拖板四个压紧块间隙调整过都在0.1之内,主轴轴承间隙也调了,机床实际转速和程序上给的最多差3、4转)

网友A:
车的什么螺纹,典型的中径己过而大径未到!车通止规螺纹最好选择相应螺距的刀片!不要用全牙或者通用型刀片!

网友B:
看看螺纹刀的角度,测量车出来的牙形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的什么螺纹,典型的中径己过而大径未到!车通止规螺纹最好选择相应螺距的刀片!不要用全牙或者通用型刀片 ...

螺距1.0的公制螺纹,还有就是20牙、24牙的美标螺纹,用的就是相应螺距的全牙型的螺纹刀片干的(这是我们的客户要求的)。螺纹大径按照给定的公差已干到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螺纹刀的角度,测量车出来的牙形角

螺纹刀是全牙型的标准刀具,车出来的牙形不会有问题吧?同样的刀具在别的机床上干就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就听你这句话说明你还没吃过亏,刀片标准,刀杆标准,但是你安装角度不一样就会出现车出来的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刀是全牙型的标准刀具,车出来的牙形不会有问题吧?同样的刀具在别的机床上干就没有问题。

那就是机床的问题了!螺补参数!Z轴丝杆,轴承,定位,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