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3-11-09):
求助这个孔怎么加工?

网友:
用一把5个大的白钢棒,磨成端面槽刀,深度看你图纸要求。先用4。8的钻头先钻好底孔,然后用这把白钢的过一遍,,,

网友:
分两部分做,再用胶水粘?!这个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点评):
对如果可以就分两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工件是什么材料的?工件公差要求不是很高吧?可以铣削加工这个孔的,不过这个工件容易变形,这个是难点。

网友:
貌似没有公差,有那种成型套钻,具体工艺自己安排吧。这个好像没有退刀槽。

网友:
只能说是变态的设计,或者就是忽悠。

网友:
看你接受的价格,有便宜的工艺,有高价格的工艺。。。。你出多少银子?

网友:
数控车床加工,先钻到5mm,再用小刀车1/5mm台阶,刀的断面磨成圆弧状,尾部用线割割到0.26后

网友:
此产品我加工过,可代加工,底部应该还有两个R0.38的圆弧角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看精度要求高不高.用数控车床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我真的无语,看到这样的图纸和尺寸我就想问候设计的工程师,擦,小数点后面还能在多一点不,这帮子设计永远体会不了加工人的痛,做不好就怪我们加工的,就不想想怎么样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粉末冶金吧

网友:
没有材料,没有公差,如何解题?

网友:
先钻到5mm,再用小刀车1/5mm台阶,刀的断面磨成圆弧状,尾部用线割割到0.26后

网友:
不知道材料和精度,压铸成形。

网友:
为什么都是这么变态的工件?小数点后好几位,没有公差!变态

网友:
出这份图纸的人眼中不靠谱

网友:
单件就用电火花,,批量无解。。。

网友:
看到现在我懂了很多,谢谢楼主

网友:
不管工人死活了,如果用剪刀从图上剪下来工人师傅觉得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