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铜板怎样才能保持不变形

楼主(2013-11-09):
加工完后保证4毫米厚度 中间 铣凸台 等 100*200*6 今天做了两块 全废了  中间薄了 是不会转速过高呢??

网友:
4个厚还不好搞,先把边上铣到4个,然后压在工作台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加切削液啦吗?

网友:
贴上图才好分析哈.
诂计应该是装夹原因吧?
干过这么厚的铝板当时磨一了个大平面钢板放在工作台上然后用双面胶粘牢工件,不过取工件时要注意不要把工件弄变形了.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用真空吸盘.

网友:
用502粘在平面上

网友:
上图看看。
初步认为是装夹没搞好中间凸起来了,干过比这还薄的铜板。当时是把铜板装在一个磨好的钢板上,用黄油粘的,效果还不错,铣平面时最好用45度刀  圆弧刀片效果也好。

网友:
粘在工作台上,然后加工

网友:
听你这么阐述,让人感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方便的话上传下图,看看是不是加工工序上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