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车铸钢(浇钢)用什么数控刀具加工

楼主(2013-11-09):
    数控车在加工2个孔径的时候碰到的问题 内孔分别是,25H7 和35H7的   加工余量在2MM  精车内孔是一旦有沙眼或者气孔是刀尖就会坏掉。 没气孔的情况下 基本精车50过尺寸不会有变动的。碰到气孔  就算是新换的刀片也会坏掉。
                        现在用的是刀具是三菱 WNMG080404-MA UE6020     25的刀杆       大家有没有一种好的刀片推荐一下

网友:
在刀片材质上想法肯定无解,主偏角上想法,

网友(点评):
有道理,通孔用这个很适合。

网友A:
余量2mm是不是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量2mm是不是大了点?

运气好的情况下60个左右基本尺寸没变化的  加工C45号钢的话 同意刀片能加工到100 个左右 尺寸稳定的

网友B:
刀具的前角,后角,主偏角,槽型,刀尖R,材质,涂层,,切削参数,刀杆刚性等等都有关系。而且既然H7的精度得分粗精啊。

网友:
顶一下,我也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上次做一产品三丝公差,手磨刀做的。只留了60丝余量精车,不遇到气孔尺寸很准。一遇气孔就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的前角,后角,主偏角,槽型,刀尖R,材质,涂层,,切削参数,刀杆刚性等等都有关系。而且既然H7的精度 ...

开始也考虑到粗车和 和精车的区分的  留0.8的精车余量的   发现 第一刀有气孔或者跟沙眼的情况下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孔的深度就20MM  25的 刀杆  稳定情况下 用H7的塞规 2MM的余量完全能承受的

网友(点评):
你分粗精试试吧,刀具寿命可以成倍的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