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怎么画才能对称?谢谢!

楼主(2013-11-09):
(图片)

网友:
你的这个不就是对称的吗,你想干吗?

网友(点评):
目测不对称

网友:
中心线、水面线、六等分、明白了吗?

网友:
这阵列就OK!

网友(点评):
如何进行?

网友(点评):
这样,你要整体图形对称的话,你可以先建立一个基准面,然后在把这个图形整体关于基准面对称就OK~!

网友:
这样,你要整体图形对称的话,你可以先建立一个基准面,然后在把这个图形整体关于基准面对称就OK~!

网友:
4楼正解,先画中心的六边形,再画其中的一个长条,使用圆周阵列就很轻松了

网友(点评):
等我试试。我的那块板是装配上去的。

网友:
拿本书系统的看、练习。

网友:
用尺寸约束和几何约束保证对称,建模完毕后,还可以用工具菜单中的对称检查工具来校核模型。

网友A:
草图约束好了,阵列就行。

网友B:
圆形阵列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好了。但是,另外画块板装配可以做到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约束好了,阵列就行。

网友(点评):
约束是死的啊,还是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另外画一块板装配能做到都对称么?

网友:
我平时喜欢用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形阵列不就好了

也可以,装配好1件后在装配体里面用一次圆形阵列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等我试试!谢谢!

网友:
装配体里面也有阵列
叫线性零部件阵列
在窗口左上方的图标

网友:
嗯  圆阵就可以了

网友:
装配上去的话就多画几条基准轴,然后装配的时候多加几个约束。如果是草图的话,直接阵列。

网友:
首先要看你想怎么对称

网友:
先装配好最上面的一块,然后圆周阵列零件,中心选中间那个圆的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圆周阵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