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头上切十字孔切不出来呀

楼主(2013-11-09):
为什么在头上切十字孔切不出来呀,(螺栓帽是通过曲线和两条相交直线旋转得到的),但是如果将曲线换成圆的一部分的话,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的PE技术还玩的不够

网友:
百度看看呗!!或者自己摸索摸索看!

网友A:
看来是刚开始学。。楼主起码得说是什么软件吧。。。

网友B:
看这图的背景像proe,建立一个偏移相切面的平面,在平面上做切割草图,再想螺钉头部拉伸切割应该行的,proe里的拉伸切割和拉伸命令是一个,注意选择切除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刚开始学。。楼主起码得说是什么软件吧。。。

嘿嘿,忘记了,是pro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图的背景像proe,建立一个偏移相切面的平面,在平面上做切割草图,再想螺钉头部拉伸切割应该行的,proe ...

受教了,嘿嘿。

网友C:
楼主按照你说的利用两条直线和一条样条曲线,我简单的画了一个类似你图片展示样子的造型,完全没问题啊,你再好好试一下,是不是你去除平面没有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按照你说的利用两条直线和一条样条曲线,我简单的画了一个类似你图片展示样子的造型,完全没问题啊,你 ...

谢谢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