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平面共面将如何进行形位公差标注?

楼主(2013-11-10):
各位仙仙:

请问多个多个平面共面将如何进行形位公差标注?简单如附件图所示,A和B面在同一平面,我是该标平面度还是位置度呢?

或者是其他?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AyMjMyfDc0ZTljM2RifDE3NTU2NDAwODd8MHw%3D

网友:
位置度应该是包括平面度了,你这个18.8的尺寸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就标平面度

网友B:
根据我对国标的理解:
标位置度的话,18.8应为基本尺寸,你还需要一个基准。那两个面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两个面的平面度以及共面性由位置度公差控制。
也可用轮廓度来标。

带 CZ 标平面度的话,只控制两个面的共面,但不控制共面相对于基准的方向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AyMjMyfDc0ZTljM2RifDE3NTU2NDAwODd8MHw%3D

非常感谢,还纠结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对国标的理解:
标位置度的话,18.8应为基本尺寸,你还需要一个基准。那两个面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两 ...

哈哈,一直没用过CZ,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