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器输出轴可以用单个轴承支撑吗

楼主(2013-11-10):
一根长62mm的轴,轴承位置在距离行星减速器16mm的地方,紧接着是摩擦离合器的摩擦轮,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A:
减速器输出轴不需要再加支撑,加就错了,重复定位,损坏减速器。

网友:
赞同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器输出轴不需要再加支撑,加就错了,重复定位,损坏减速器。

是行星减速机构,从太阳轮输入,行星轮输出,需要加轴承,但是因为尺寸限制只能加一个,感觉单支撑不太可靠,转速还比较高有20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