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和镀镍的区别

楼主(2013-11-10):
请问各位大侠,有知道机械配件加工中镀铬和镀镍的区别吗? 它们的耐磨度和硬度都有什么分别。请圈内给位高人给愚人赐教。

网友:
镀镍主要是电气上用得多

网友:
镀铬和镀镍看你要防那种防腐而定

网友:
现在接触机械图纸上只遇见渡铬的,渡镍还没碰到过

网友:
我见过的 好像是 镀铬比镀镍 亮多了

网友:
直接镀镍的不多见,镀镍磷的不少。镀铬常见2种:1.镀装饰铬,美观防锈。2.镀硬铬,耐磨防锈。镀镍磷,耐磨防锈且美观,表面镀层更均匀且工艺要求较低但价格比镀铬高。镀铬件表面抛光不好,镀铬会有铬疵,有铬疵的地方无法防锈。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如果我要耐磨,镀铬的话一般要多少厚度?还有就是还有装饰铬和硬铬的区分吗?一般是硬度多少?我在写技术要求时应怎么写明呢?

网友(点评):
技术要求就写:表面镀硬铬,镀层厚度0.01~0.02mm。一般不注明硬铬硬度,硬铬硬度在800~900HV。虽说硬铬很容易镀2丝以上的厚度,但微观裂纹会更严重,所以一般也不会镀那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