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0=1.293kg/m3 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意思,用在空压机方面的?

楼主(2013-11-10):
R0=1.293kg/m3   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意思,用在空压机方面的?

网友:
不懂。那个单位貌似是密度的单位啊。

网友:
看单位肯定是密度无疑,但是前面为什么是R我就不理解了。R通常出现在空气动力学和热力学里面,应该指气体常量,放在这里肯定不对。不过也可以大概猜出来,R0多半是指压缩机进气密度。不知我的推测是否正确,还是请高人指教吧。

网友:
因为空气是可压缩、清晰透明的,并且输送方便(不凝结)、无害性、安全、取之不尽。
惰性气体是一种对环境不起化学作用的气体,标准压缩机能一样压缩惰性气体。干氮和二氧化碳均为惰性气体。
空气的性质:
干空气成分:氮气(N2)氧气(O2) 二氧化碳(CO2)
78.08% 20.93% 0.03%
密度:在0℃、760mmHg 柱时,R0=1.293kg/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