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机械上的蛟龙,求个工艺。

楼主(2013-11-10):
每个月有1万的批量。我用的是40的经济数控车。手动卡盘。
我的加工工艺是用加长的三爪夹持整个外圆加工右侧的内孔以及M16的内螺纹。
卡盘夹持一个棒料。加工成M16的外螺纹。将加工完成的一头旋在芯棒上加工左侧,以及外圆。蛟龙外圆里的螺纹槽是不要加工的。送到砂轮上去磨得。
工件有4斤重,而且很长。所以考虑到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有效。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一直都在,希望大家帮帮忙,有疑问的我随时回答。

网友A:
楼主,按照你这种方法工件的公差都能保证吗?特别是同轴度4丝能保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按照你这种方法工件的公差都能保证吗?特别是同轴度4丝能保证不?

4丝可能是个保守公差,估计大些也是没事的,毕竟外径工差还是比较富裕的。

网友:
提个建议,楼主朋友可以建议厂家加点工艺凸台便于装夹,完工后切去。

网友B:
这种活数控车没什么优势,普车比较好。
1鸡心抓双顶,车外圆。
2夹外圆,看跳动,钻10mm孔
3夹外圆,看跳动,台阶钻同时钻14,20孔
4攻螺纹。
既然数量这么多,每道工序加工一批次,好处是尺寸稳定,少了对刀换刀时间。应该能帮你节省不少时间,都是钱啊!

网友(点评):
有个问题想说下,每件工件都要在装夹、打表上花费很长的时间。还有你这份工艺未提到如何保证同轴度,因为工件要左右两个方向加工。

网友(点评):
两边打中心孔,双顶之后车外圆,外圆自然和中心孔同轴。后面的工序都是以外圆为基准的,你说能不能保证呢?

网友(点评):
另外,这个标注无疑是有问题的,7H的螺纹,怎么来保证0.04的公差?蛟龙应该是连起来的把?其他部位公差这么大,单单这里0.04.实在不明白有什么意义、、、、

网友(点评):
一般的卡盘0.04是保不住的。

网友(点评):
只能把卡盘镗一刀

网友(点评):
建议考虑先加工外圆,而后做个快捷夹套夹具固定外圆,夹具放在中拖板上, 后面就不用考虑打什么表了,这么大的量啊! 一个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我说的外圆是整个外圆,这个不象是普通的送料绞龙,而更象是挤出螺杆,挤出螺杆整个外圆通常是要加工的。

网友:
没有更好的工艺了吗

网友C:
最好有个工艺轴头 最后齐端头会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个工艺轴头 最后齐端头会好些吧

怎么讲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在线等高手啊

网友D:
你现在问题应该出在加工左侧的时候吧。

因为你的工件定位太差,所以导致加工不顺畅。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问题应该出在加工左侧的时候吧。

因为你的工件定位太差,所以导致加工不顺畅。

是的。

网友:
没有更好的工艺

网友:
旋风铣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数控镗床(卧式),将工件平放,做好夹具,一个工序就能全加工出来。

网友:
上一台双面铣打中心孔设备搞定。

网友F:
一看这毛坯我就知道做这个产品的厂对质量没做要求,什么0.04的同轴度,一切都是浮云。他们是只要装得上去就行
     因为这种毛坯我知道他们就加工一下两端,对外槽部分就是简单的用沙轮打一下就算了。。
哎。。。黑心的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活数控车没什么优势,普车比较好。
1鸡心抓双顶,车外圆。
2夹外圆,看跳动,钻10mm孔

1. 车外圆前,毛坯两头还是需要放点卡爪夹持余量。
2. 卡爪采用软爪,用镗刀镗下卡爪内圆,然后不用校外圆,直接夹持零件外圆,直接加工两端孔及螺孔,同时在Φ10、M16孔口上用60°小钻头,加工个60° 小锥度(给磨螺纹用,两顶针定位)。
注:60°小钻头头部需自己磨削一下;这种方法节省了校调的时间
(确实像楼上朋友说的,确实没必要上数控车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这毛坯我就知道做这个产品的厂对质量没做要求,什么0.04的同轴度,一切都是浮云。他们是只要装得上去就 ...

高手!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工艺!!!!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2015-07-17):
这个我们之前做过,但是同轴度没有那么大的要求

网友(2017-10-24):
你这个必须要多出一截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