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机械上的压辊,希望求个工艺。

楼主(2013-11-10):
首先是45#的外圆28内径16的管料锯的190长。这个工件要大体同心。
我的工艺是夹持外圆先加工左端内孔,定总长。然后调头加工右侧的内孔。其实两个内孔都是一样的尺寸要求。最后双顶加工外径。

问题就是,第一双顶加工外径是是否要用鸡心夹头,如果不用鸡心夹头我怕会跟转。用了肯定要调头,耽误工时。
第二是我这样被认为传统的工艺是否真的可以达到两侧内径和外圆的同心度要求?

网友:
什么工艺啊?一夹一顶车外圆,掉头上中心架车外圆定总长车内孔槽至图,掉头上中心架车另一端内孔槽至图

网友A:
再说你外圆尺寸干什么用的?保证左右内孔同轴不行吗

网友B:
楼主,看你的工件图,其实工件加工难点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保证同轴度,这个比较难;其二,台阶内孔1丝3的公差。我想问下这个工件是在数车上加工吗?针对工件做个芯棒,对保证同轴度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你外圆尺寸干什么用的?保证左右内孔同轴不行吗

比较粗糙,跟螺纹差不多,用来压东西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你的工件图,其实工件加工难点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保证同轴度,这个比较难;其二,台阶内孔1丝3的公 ...

是数控车,两端内孔轴承使用。你说的心棒是什么样的,是不是200多长,靠卡盘有个台阶套住一段内孔,然后心棒从16的内孔套进去,然后用螺母从另一头拧紧的,谢谢!

网友(点评):
不是的,你说的是工装中很常见的哈夫结构。

网友C:
1  双顶是可行的,精车的时候在0.1mm以内,保证不会跑。
2 同心度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外圆都不是精基准怎么样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同意打死你的观念,工件也不是很长,外圆精光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双顶是可行的,精车的时候在0.1mm以内,保证不会跑。
2 同心度也是没有问题的。

28车到26.8,不用鸡心夹头会跟转吗

网友(点评):
那必须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8车到26.8,不用鸡心夹头会跟转吗

我帮你弄个工艺,不知道你满意否:
1 :锯断,
2:平一端面,车内孔
3:平另一端面,车内孔,留鸡心夹余量
4:双顶车外圆
5:平端面止长度尺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帮你弄个工艺,不知道你满意否:
1 :锯断,
2:平一端面,车内孔

这个工艺似乎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艺似乎不错!

我觉得应该先加要外圆,把外圆作为精基准加工两端的孔,这样做才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
9楼说的不错

网友:
都25了,还加工啊

网友:
主轴侧用梅花顶尖,可以不用鸡心夹。
1.齐两端面,总长1毫米余量。内孔导成60°锥孔,大端直径19 毫米。
2.两顶车外圆。
3.夹外圆车两端端面、内孔。

网友G:
怎么不用空心圆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先加要外圆,把外圆作为精基准加工两端的孔,这样做才能保证同轴度.

夹持外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不用空心圆管呢

是空心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夹持外园吗

锯断,无心磨加工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