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铣a3钢和未调质45钢,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2013-11-10):
最近一批活都是a3和没调质的45钢,已经粗铣和半精铣,现在表面留有5丝余量需要再光上一刀,主轴对工作台垂直误差划圈半丝/400mm。
用的100刀盘,320-650转都试过,每刃切削0.1-0.3mm,新刀情况下刀痕都很漂亮,很稳定均匀的网状,表面也比较亮,但是没加工几件,刀痕就混乱了,一点都不均匀了,工件表面也不亮了,试过很多种刀片都是新的时候很ok,不到半小时就over了,请大家推荐一下用什么刀片好?

补充内容 (2013-11-15 15:54):
忘记了,是热处理后光刀

网友:
5丝留给鬼做啊,你又不是修光刃精铣刀,留这么少余量刀片不加剧磨损才怪。精刀的每齿进给0.1左右可以了,0.3就大了。

网友A:
加工0.05的切屑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同样的Q235钢板,自家做如同楼主的情况。忙的时候发出去外协,人家做的一直都光亮,就它娘的不知道用什么刀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0.05的切屑是什么样的?

记得有人跟我说过”一丝车三刀,刀刀见铁削”不知道是不是吹牛的。呵呵……

网友:
刀具磨损后的效果。请各位大师指点用什么刀具,小弟学习中。

网友B:
不是修光刃刀片就不要几丝几丝的铣,刀具都是异常磨损掉的。说难听点都是傻逼行为。

楼主:
.

引用 网友B:
不是修光刃刀片就不要几丝几丝的铣,刀具都是异常磨损掉的。说难听点都是傻逼行为。

我也不想这样,本身零件应该是开粗后去调质,再光刀,余量也足,但是之前客户先是没要求调质,所以已经光了一刀,后来又要求调质,现在调好了稍微有变形,在公差范围内还能最大去掉5丝,又是老朋友,所以没办法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粗糙度的话,只能耗刀片了。

网友C:
平面磨可以上吗?不行就试试下面的方法,新刀片铣几次下来,看磨损情况,每个刀片相应手工修磨一下,要磨一片拆一片,那样结果就是每个刀片高度几乎一样,也没新刀片锐利

网友(点评):
装满刀片后,加工差不多10件就不行了,而且每片刀片都有磨损,现在我只装1个刀片,转速提高到796转,1个刀片也能干10件,每个零件多用几分钟。

网友:
我是普通镗床,最后光刀yt14刀片,400转,50丝每转,吃10丝,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面磨可以上吗?不行就试试下面的方法,新刀片铣几次下来,看磨损情况,每个刀片相应手工修磨一下,要磨一 ...

没办法磨的,要能磨就不浪费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修光刃刀片就不要几丝几丝的铣,刀具都是异常磨损掉的。说难听点都是傻逼行为。

前辈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我新刀片时每刃0.3,加工出来很亮,刀纹规则的网状,但是打表上去表是跳动的,特别是接刀地方,不过总的平面度没问题。等刀片磨损后,加工出来很暗,刀纹有点混乱,但是打表包括接刀地方也是基本不动。我的理解应该是第2种情况粗糙度好,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
yt14的铣刀片

网友:
5丝留给鬼做啊,你又不是修光刃精铣刀,留这么少余量刀片不加剧磨损才怪。精刀的每齿进给0.1左右可以了,0.3就大了。 小尾巴
{:soso__6371607166681853313_2:}{:soso__8160273442714325474_3:}hongtaojx.com;hongtao168.com{:soso__6926956990947316134_1:}{:soso__10169062262133571330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