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底焊"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11-10):
今天看焊接的书,遇到两个词 “打底焊”和“封底焊”。
"打底焊"的作用是在多层焊时,焊的第一道起背垫作用的焊缝。
”封底焊“是在正面焊接完成后,对背面清根后,再对背面进行的最后一道焊接。
问题如下:
1.为什么要”封底焊“,它的作用是什么?
2.应力集中和焊缝余高有关,封底焊后,显然余高增加了,应力集中也增加了,为什么还要封底焊?

网友:
焊件比较厚时,为了焊透一般开坡口,然后进行多道焊,在这个过程中焊的第一道肯定在坡口的最底部,就称这次焊接为打底焊,叫封底焊     我百度的,有什么问题先百度下,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点评):
大虾,感谢你的回复,但打底焊和封底焊是两码事,百度上的是错的。另外,我要问的也不是这个问题.....没回答到点上.....

网友(点评):
焊缝的最恶劣的地方就是在焊址和根部,俩个地方缺陷最多,裂纹也都源于此,而且是应力集中部位,清根就是去除缺陷,如未融合,你既然清根了,当然得补啊,那就是封焊了

网友:
什么叫“清根”?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你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查了标准 GB-T 3375-94 焊接术语中 “清根”定义:从焊缝背面清理焊根,为背面焊接作准备的操作。 是不是因为清理完了之后,会形成坡口,然后需要焊接来把坡口封上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恍然大悟了,呵...

网友(点评):
你得了解为什么清根

网友(点评):
了解了,清根就是把有缺陷的未成形的焊缝去掉,恍然大悟了,谢谢各位

网友:
大概的 想象一下 “封”应该是密封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封底只是薄薄一层~~
不多说了 BAIDU答案去~

网友:
上面讨论的挺到位的,受教了

网友:
讨论的挺到位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