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度和韧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10):
请教下各位,机械刚度和韧性有什么区别呢?现在老是以为是一回事。。

网友A:
本人理解:刚度是抵抗变形的能力,韧性是抵抗冲击的能力。
在都是钢材的情况下,刚度由截面形状决定,而韧性由材料特性决定。
比如: 1.相同截面等参数时,Q235和Q345的刚度是一样的。
         2.Q345A, Q345B, Q345C, Q345D 由于冲击试验温度逐渐降低,因此韧性依次增强。

网友(点评):
感谢阁下指点

网友:
可能没有人以为一样。机械刚度比如说一台机器从功能或者什么角度抗变形的能力;韧性一般对材料而言,是指材料抗冲击的能力。

网友:
再明确一下,
刚度是零件的性能指标,指零件抵抗变形的能力;
韧性是材料的性能指标,指材料抵抗冲击的能力。

网友(点评):
那就是说,材料选定后,韧性就定了,跟零件形状无关;而材料选定后,不同的零件形状,在不同的受力方向上,会对应不同的刚度。然否?

网友(点评):
处士大侠,你提了2个问题。刚度问题,你的理解完全正确;韧性怎么说呢,一般测αk采用标准试样,这时与零件形状无关。

网友(点评):
对的,大侠们是不是很少用到韧性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相对要少,但也不会很少。低温环境,冲击工况时都要考虑韧性。

网友:
刚度: N/mm
韧性: J

网友(点评):
1. EA与GIp单位都不是N/mm 2. αk的单位是J/mm2

网友(点评):
补充的甚善!

网友(点评):
韧性大侠工作中用到过吗?

网友(点评):
都很少用到。

网友:
2楼说的很对,逍遥大侠从单位就给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理解:刚度是抵抗变形的能力,韧性是抵抗冲击的能力。
在都是钢材的情况下,刚度由截面形状决定,而韧 ...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