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主要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3-11-10):
对滑动轴承不是很了解,想了解一下其工作过程

网友A:
要看书。滑动轴承的工作原理是滑动摩擦,多用在重载、静音--等场合--翻翻书吧。

网友(点评):
还有一些低端场合也用滑动轴承,比如门上的合页;机械中常用的轴套也是滑动轴承。

网友:
低速、重载

网友(点评):
汽轮机中的滑动轴承可是典型的高速重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书。滑动轴承的工作原理是滑动摩擦,多用在重载、静音--等场合--翻翻书吧。

那一般滑动轴承与轴之间是什么配合呢?是有比较大的间隙吗?求指教

网友(点评):
肯定是间隙配合的,到底什么配合我要去翻书,记不得,只知道在那里翻。

网友:
你是哪个行业的?

网友(点评):
车辆工程的

网友:
经常用铜套做滑动轴承,至于公差看自己的设计要求!

网友:
低速重载,安装位置不够,定位精度要求极高,轻载防锈防化学等等(塑料复合轴承)

网友B:
其实滑动轴承很多,我这里简单说一下磨床主轴里面的滑动轴承,动静压的主轴我们先不谈,我们简单说一说3片瓦支撑的动压滑动轴承,这个对装配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轴瓦是需要刮研出来,配合间隙冷态2-3丝,热态间隙小于冷态。这个依据经验来调。转速还是比较高的,对动平衡、油膜刚度等等要求很高,否则磨削出来的工件会不达标。工作过程其实就是主轴和轴承轴瓦之间形成油楔,理论上是0摩擦,油膜成型、刚度等影响使用寿命,有一些好的滑动轴承稍微爱惜一些可以用n年不用大修。其实我说的这种滑动轴承业可以叫可倾瓦滑动轴承,用到最多的是三片轴瓦,也有四片、五片轴瓦的。轴瓦由带球端的螺钉支承着,单向回转时,支点不安置在正中而偏向一侧,随着运转条件的改变能自行倾斜,以保证时时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下运转。还有水轮机上用到的巴氏合金滑动轴承,那些说起来要敲一天的字也敲不完的,哈哈,有空了可以加我QQ542716495,我是杭州的高级设备工程师,刘工,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滑动轴承很多,我这里简单说一下磨床主轴里面的滑动轴承,动静压的主轴我们先不谈,我们简单说一说3片瓦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还有,就是滑动摩擦是存在轴承内部吗?是的话。配合应该不止是间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