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螺纹有锥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10):
鑫盛机床公司生产的机床.法拉科系统.以前车螺纹都可以.有一段时间没车了.今天车通规起点可以进.到中间就进不去了.起点止规都过了.后面通规还是过不去.求指教..请人来修了.X.Z向的间隙什么的都看了.在标准范围内.主轴锥度也看了0.01MM.维修师傅说是测速那个编码器有问题..转速一直在变..换那个玩意有点贵.2台鑫盛机床转速都不稳定.数据一直在变.另一台可以加工.问下论坛大神们.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刀具的角度.刀具.程序.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你车一根光轴,看锥度,在用g92当g90来用车光轴,看看这两根轴的锥度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都是用G90加工.基本上不用G92加工螺纹.用G76..G90.和G01走刀锥度在0.01.

网友:
你是不是没理解修床子师傅的意思啊。他说的是编码器有问题,也就是说,转速是不确定的,那车出来的螺纹,螺距会发生变化,所以螺纹规转不动。。。。。而不是锥度,你自己都说了,锥度只有0.01

网友(点评):
讲的很对

网友(点评):
师傅是那样说的..另一台也在变.加工螺纹可以.想知道有没其他可能的原因.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也以为是刀具机床等硬件问题,结果是软件编码器的问题。请了师父把脉就应该相信,如果他修不好再找别的问题也不迟。

网友:
那个修机床的师傅真厉害

网友:
有结果说一声,学习学习

网友:
主轴编码器是最大的问题,你对掉一下不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谢谢.问题解决了.更换了编码器.可以车螺纹了..

楼主:
以后有人遇到车螺纹有类似的情况.可以考虑编码器问题.一般车螺纹转速大数不能变.没更换之前变化最大可以到50左右.更换了只有个位在变.

网友:
国产的旋转编码器质量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