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车如何驱动,为什么看不见电机?

楼主(2013-11-10):
如题,大家看看这个小车如何驱动,为什么看不见电机??难道车轮就是电机??

补充内容 (2013-11-14 20:57):
答案是:单边悬挂电机驱动

网友:
为什么不上个整体图上来呢??

网友:
视角太少,没法判断。不过我确实知道一种外转子电机,确实可以即当轮子又当电机的。建议你查查科尔摩根+无框电机。国内保定有家,也做这样的无框电机,不过我不知道他们的市场情况

网友:
看不懂,图片太少。下面、另一面怎样?

楼主:
踩踩!想用电机驱动,感觉空间很受限制?

网友:
求多图,

网友(点评):
和你同感!图片不多!

网友:
可能是液压马达驱动

网友(点评):
这台设备不是很重,液压驱动是不是效率太低了呀!

网友:
看下面是轨道?你确定是由这个轮驱动的?不是从动的?

网友(点评):
确定 另外 这个轮子的负荷也比较大 故定位主动

网友(点评):
那就看到那根黑色的管子,考虑是液压驱动。

网友(点评):
液压驱动效率会不会太低??

网友:
输送带常用,滚筒电机

网友:
不会是轮边行星齿轮电机或者是轮边齿轮马迏吧?

网友(点评):
这是个通轴!

网友(点评):
两轮一根轴,电机在轮外或者在轮内隐藏都可以。

网友:
想起一个笑话
说老师给学生看了个爪子 然后让他判断是什么鸟爪~

网友:
顺着电线找

网友:
就是电瓶车后面的轮子一样的。

网友:
做RGV有一种无线取电,小车动力来自于轨道。你这个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RGV,是有轨制导车辆(Rail Guided Vehicle)的英文缩写 ,又叫有轨穿梭小车

网友:
樓主~圖面清楚的話較易判別

网友:
无法看清求多图!!!!!

网友:
估计是推着走的!

网友(点评):
估计早几年有可能采用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姑且猜一猜。会不会是液压马达呢?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有事例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