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可靠性疑问

楼主(2013-11-10):
有限元分析计算结果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请高手给指点指点!本单位经常用有限元分析,但是对于可靠性一直存在疑虑,对结果还是不怎么相信,因为没有做过相应的实验!例如:150轴颈,42CrMo材料,调质HB255-286最大承受纯扭矩为多少?(适当考虑冶炼,锻造等小缺陷),实际可以承受多少?请大侠指点!

网友:
楼主请删号。谢谢。实在是受不了。

网友:
分析软件有自带的实例,有比较。

楼主:
呵呵,观点不同,好事!实例是有,不错,但是如果让你第一个吃螃蟹!你敢吗?如果错了,也许损失上千万!没有百分百把握你敢吗?工程实际使用在什么地方,正因为本人没有在实际中检验过,因此很谨慎!这是技术人员必须注意的!

网友(点评):
难道你自己不会算吗?奇怪,这是基本素质把?要验证啊。。。。。

网友:
翻翻以前的贴子吧,这样的问题,九九八估计都不想再回了,讲过太多次。

网友:
我也同样的疑问!软件终归是软件,不能什么都当真,所以这也是我不放心的地方!

网友A:
问一下问题那么招人烦啊,不是每个人都看过论坛上每一篇文章,况且还是一个刚注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问题那么招人烦啊,不是每个人都看过论坛上每一篇文章,况且还是一个刚注册的

搜索一下,也不是很难,在哪里不都先了解下情况再开口吗?

网友(点评):
你说下搜索什么关键字能找到类似帖子

网友(点评):
就搜‘有限元’,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次,很容易找到

网友:
那这个论坛可以瘦身了,多少问题有重复性,那都要闭嘴么,况且重复性不是百分之百,那重复性低于多少才能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一下,也不是很难,在哪里不都先了解下情况再开口吗?

呵呵,谢谢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观点不同,好事!实例是有,不错,但是如果让你第一个吃螃蟹!你敢吗?如果错了,也许损失上千万!没 ...

当然得验证,实践检验!因为一个设备往往百万以上,如果把握不好会损失惨重的!

网友:
任何分析软件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全信,否则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