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优龙设备故障,求助解决

楼主(2013-11-11):
我公司购置了两台法国优龙KX50L五坐标机床(编号为L07291、L07290),仅使用一年多时间,累计工作时间还不到2000小时,在生产运行中多次出现异常状况,一直未能解决。具体现象为:
1.自2013年8月19日以来报警停机频发,报警号:27024轴SP1停止信号A触发;27113轴SP1主动编码器硬件出错;201711某一监控通道故障;27001轴SP1交叉校队错误等,由于报警停机后主轴运转惯性已造成零件多次超差啃伤。(附报警时抓取的图片)
2.主轴低速运转时,时有异常;高速运转时,时有呜呜声音。
3.主轴漏油。
4.主轴切削过程中检测温度上升过快(相较L07291),开机后主轴温度很快即达40—45°,同比L07291号机则在30—32°之间。
     请求高手帮助判断故障原因及如何维修。

网友:
电气方面因为我的专业限制所以无法帮楼主判断是否有问题。机械方面可以帮楼主分析一下,但是楼主的描述不太全面,所以也无法完全判断出来具体原因。

1.楼主可以先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打一下主轴的端跳和径跳,根据验收时的精度检验表对照一下精度,一般精度在0.02mm以内,如果差的太大说明主轴有问题,就必须拆开维修。根据楼主描述,我判断维修点可能在轴承上,我不知道主轴在使用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碰撞,或长时间大进给量重切屑,导致轴承损坏。

2.如非电气原因也有可能是编码器处机械故障,我不清楚这台机床编码器与主轴的连接方式,楼主可根据厂家随机的维修说明书,上面都有相关的图纸,可查阅一下,判断是否会产生问题,判断产生问题的点,再拆机维修。

根据楼主的描述,“主轴低速运转时,时有异常;高速运转时,时有呜呜声音”,我判断这有可能是主轴轴承损坏导致的,如果是机床本身制造装配时产生的噪音应该是有规律性的,而楼主的描述显然噪声的产生不规律。

根据楼主的描述,“主轴漏油”,说明密封圈损坏,有可能是轴承的碎渣刮碎密封圈导致的。

主轴的温升跟三点有关,一是主轴的动平衡,二是主轴各轴承的同心度,三是轴承损坏。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还是请楼主做一下主轴的端跳和径跳再进行下一步判断。

以上分析仅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这个分析的比较全面了!

网友(点评):
像这种机床,其端面和圆周跳动应该小于0.005mm,很多是小于0.002mm的

网友:
楼上说得很不错。

电气方便的报警很可能是由机械的原因引起的,所以要先确定机械方面的问题。

2.主轴异响,很明显是部件接触有问题,轴承装配间隙过大?损坏?异物进入等?

3.漏油,这个比较直观了,要么密封坏了,要么某处损坏、开裂,某些部件没拧紧。

4.温升不正常,也是主轴接触不良的一个体现。

关于西门子的报警,手册里都有,可以看一下,便于分析问题的方向。比如27024这个报警:

说明:
该报警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 报警27011“ 超过安全速度”( 在$MA_SAFE_VELO_STOP_MODE,$MA_SAFE_VELO_STOP_REACTION 中进行相应的配置时)
- 报警27013“ 超出加速安全监控”
- 报警27023“ 停止B 被触发”
- 测试停止失败
可以通过机床数据MD ALARM_REACTION_CHAN_NOREADY 重新定义该报警( 通道未准备就绪)。
反应:
BAG 没有准备就绪。
通道没有准备就绪。
本通道NC 启动禁止。
已设置接口信号。
报警显示。
报警时NC 停止。
通道没有准备就绪。
触发“ 脉冲删除”。
处理:
消除引起以下报警/ 错误的原因:
- 报警“ 超出安全速度”
- 报警“ 加速安全监控”
- 报警“ 停止B 被触发”
- 测试停止失败
(参见报警说明)。
程序继续:
关闭/ 打开系统。

网友A:
十有八九是撞过刀,导致主轴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主轴轴承坏了
漏油估计是密封坏了,主轴轴承坏的原因估计可能是漏油。

网友:
出不了主意,帮忙顶一下!

网友:
质量不是这么次吧?
不过这些问题可以联系厂家售后,让其提供一些解决方法。

网友:
看来这法国优龙KX50L五坐标机床质量不咋地啊,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个牌子的?便宜吗?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床子?如果是镗床的话,是主轴的哪一端有异响?是前端、中部,还是主轴箱一侧?能否将发声部位附近的检修盖打开看看?正如楼上师傅所说,噪音可能是出自轴承的问题。不过对镗床而言,镗杆中部或尾端出现异响,也有可能是齿轮及其相邻轴承的问题。总之,先打开盖子观察一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由于还有漏油的问题,你也可检修漏油部位的密封件,同时查看镗杆的状况,比如表面有没有研伤之类的问题。待机械部分正常后,看报警能不能消除,若还是有,检修电气部分。祝你成功!

网友:
描述的有些笼统,要分析出问题原因你得提供详细的故障参数。

网友:
我的意见与十楼的正好相反。我觉得应该先检电气部分,再来检机械部分。因为

第一,问题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电气部分,是它告诉你哪里哪里有问题,必须确保电气没问题再来搞机械,

第二,电气部分相对机械部分进行问题检测容易很多,比如说短接信号线或用万用表检查出现问题处的信号,检查线头是否松动等,从而判断排除电气硬件或软件故障,检修成本也低。

如果是因电气原因而造成主轴误拆,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毕竟主轴是整个机床最为关键的部位,能不拆尽量不拆。

网友:
虽然很想帮你,但真的不太了解,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撞过刀,导致主轴轴承有问题了。

可能是撞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