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屈曲,屈曲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1):
屈曲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啊,很少有听说过的啊,感觉很难理解,请教下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
是不是屈服曲线哦

网友:
屈曲 简单地说,就是板或梁或其组成的结构在受载后,往往未达到屈服极限就已经造成结构失稳,发生破坏的现象

网友(点评):
好的 感谢阁下指点

网友:
受压,受扭都会发生,就是失去稳定性

网友:
用脚使劲把易拉罐踩扁,易拉罐表面那个就是屈曲,如果不发生屈曲,易拉罐应该是变成鼓形的

网友:
简单说就是失稳

网友:
具有薄壁或细长的构件受压应力或面内切应力作用,有时会发生整体或局部的侧向弯曲,扭曲,凸起或褶皱等丧失原状态的现象,称为屈曲。
9 p! e* Z' [4 K3 b/ L比如中心杆受压弯曲,横向栽荷作用下薄壁梁侧弯与扭转,受面压内压缩作用的面外凸出,以及园柱壳在径向外压作用下,沿环向形成的凹窝及凸瓣,轴向压缩作用下园柱壳面出现菱形凸凹的褶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