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规格后面的标记 H2是指的啥意思

楼主(2013-11-11):
丝锥规格后面的标记 H2是指的啥意思啊?需要用相应的哪种精度等级的扳牙配合啊?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精度等级,百度一下,记不大清楚

网友A:
代表精度等级
按照国家新的标准丝锥精度等级公差带代号:我们一般的手用丝锥精度是H4,机用丝锥的精度是H1,H2,H3 ,其中H2是我们常用的精度,老的标准是2a级!也就是说H1丝锥的公差最小!
所以一般去购买丝锥不用说精度,卖家都会把H2的丝锥给你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精度等级
按照国家新的标准丝锥精度等级公差带代号:我们一般的手用丝锥精度是H4,机用丝锥的精度是 ...

谢谢620!

网友:
受教了。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

网友:
我以前也老见这个H2现在才知道  我还以为是硬度呢 呵呵

网友:
我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