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缺陷的问题

楼主(2013-11-11):
我们公司最近加工一批齿轮模数是4.5的双圆弧齿轮,材质是QT700-2,在加工的时候发现在齿的根部有缩松和小的气孔。
请大侠帮看看还能不能使用?另外是根据什么依据来判断铸造缺陷还能不能使用的?希望能介绍点有关方面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
应该是铸造缺陷吧,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同意,应该就是材料原因

网友A:
你那缩松都连成片了。肯定不能用!
我认为,作为齿轮时,用肉眼在齿面上能看出气孔沙眼来就不行。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点评):
恩,还能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网友:
铸造缺陷

网友:
貌似不能用了

网友:
不能用了,铸造缺陷太多太密,齿面的各项性能指标都会削弱的,呵呵,不过可以留着,说不定今后能改制个什么别的玩意儿呢。个人愚见,找表面缺陷的话弄个MT不知道行不。

网友(点评):
您说的MT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客户要求

网友(点评):
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自己解决的,不能把问题留给客户啊,个人愚见。

网友B:
齿轮材质的问题,外加热处理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点评):
恩,是铸造时产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缩松都连成片了。肯定不能用!
我认为,作为齿轮时,用肉眼在齿面上能看出气孔沙眼来就不行。

我们目前判的也是不能用了我记得以前在学材料力学时里面有个应力集中系数,根据材料的不同的铸造缺陷取相应的系数来计算出材料的最大载荷,现在却找不到相应的资料了。
请问您们都是怎么处理齿轮上的气孔砂眼的?不能修补吗?

网友(点评):
铸件能修补。修补能改善外观。但你那位置修补了也不行,强度恢复不了的。不用想了,报废!

网友(点评):
谢谢,现在就是报废处理的,另外这种缺陷能用什么方法早点检验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齿轮材质的问题,外加热处理温度过高造成的

其实这种理论上是不能用的,如果客户要求不严格还可以,热处理不好且不说齿轮应力出问题,还会造成装机综合误差过大,噪音还会过大,我是做减速机的,我们做的齿轮不合格都筛检出来了,因为怕用上不合格的齿轮,节省了一点成本,今后的隐形损失就大了!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那你们的齿轮在热处理后做缺陷检查吗?还是等齿轮全加工好了再检查?,如果能提前发现就好了

网友:
不能用。这是严重的材料缺陷!

网友:
看材料牌号是球墨铸铁,球铁比灰铁更容易产生等缩孔疏松铸造缺陷,图片上的缺陷应该是铸造中产生的,与热处理无关。齿轮寿命主要考虑齿根抗弯强度和齿面接触疲劳两个方面,图中所示缺陷对弯曲强度和齿面接触疲劳都不利。所以考虑改进浇注工艺,这批零件报废。对于缺陷的检测,现在有很多种方法:液体渗透,磁粉检测以及超声检测等。

网友:
MT是指磁粉探伤~不过可能需要专用探伤设备。

网友:
材质过关了不,是不是加温过度了

网友:
照片好大

网友:
铸件的时候要检查是否有裂纹 气孔 砂眼,然后再进行加工,通常是用超声波探伤仪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理论上是不能用的,如果客户要求不严格还可以,热处理不好且不说齿轮应力出问题,还会造成装机综 ...

我们现在的热处理有两种,一种是渗氮一种是锻打,锻打属于组织转变,再增加了强度的基础上,还又提高了韧性。我们用的渗氮的炉子是进口的,基本自动化保证统一的度数,但是还是有个别的热处理件出问题,很明显了,是原材料出的问题!原材料相信大部分企业都是外购的,所以做好原材料的筛选也是很重要的,大公司的肯定质量稳定一些,热处理完的件也要有质检员进行检测

网友(2017-11-19):
这种肯定不能用了啊,铸造时内部组织问题。热处理后硬度和晶相都不达标的。装车后耐久测试过不了的

网友:
汽车齿轮装配都会经过音压测试,这种音压也过不了的,客户组装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