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真空吸盘对下列的这些砖抓取,

楼主(2013-11-11):
对上面的这些砖用章鱼吸盘,应该怎么做这个吸盘的排布

网友A:
用吸盘吸力不够吧
夹持应该稳当点

网友:
真空吸盘所吸物体的表面需要很光滑才行~

网友:
这种砖的话,一般夹持的居多,真空吸盘虽然能吸住,但是稳定性不高,这是砖厂,环境条件都是制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吸盘吸力不够吧
夹持应该稳当点

如果我将它经行打包,处理,夹住的话它里面的间隙如何减小?

网友:
可以始用海棉吸盤~

网友B:
用夹持好点吧!

网友C:
砖厂粉尘那么多,砖块又那么重,还是不要用吸盘好点,想想其他的夹持结构吧。

网友D:
怎么可能直接用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砖厂粉尘那么多,砖块又那么重,还是不要用吸盘好点,想想其他的夹持结构吧。

这个估计会加大它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直接用吸盘。。。。。

就是说做一个机构,机器人是特定的

网友E:
    有同事当时做过,我也看过结构,当时吸附的东西为竖立放的砖,而且是同时几块的,当时也不明白有那么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同事当时做过,我也看过结构,当时吸附的东西为竖立放的砖,而且是同时几块的,当时也不明白有那么牛 ...

你能不能帮我给点图呢?

网友(点评):
不是本人搞的,是以前的同事,在网上度一下,技术很成熟了!

网友:
施迈茨的海绵吸盘可以

网友(点评):
正解,不过有做广告的嫌疑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义务做广告,我常用到这个品牌的东西。

网友:
网上搜JUMBO施迈茨吧,大概18万左右可以做。

网友:
第二张图 是码坯机是用气动夹持的

网友:
夹持好点

网友F:
lz可以看看joulin和施迈茨的吸盘,他们专门做这个,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可以看看joulin和施迈茨的吸盘,他们专门做这个,很牛!

这个我知道,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不是单方面的抓取,沃泰可 ,久灵,施迈茨,我选用的是沃泰可的,感觉要比他们好点

网友G:
我们这边也有类似的项目,用施迈茨的海绵试了一下,效果不行啊,因为是那种耐火砖,有一定的斜度,可供吸附面积比较少,也怕沙尘会堵塞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边也有类似的项目,用施迈茨的海绵试了一下,效果不行啊,因为是那种耐火砖,有一定的斜度,可供吸附 ...

你可以加我的QQ我们探讨一下1207501019

网友:
吸盘吸砖?什么思路啊

网友H:
吸砖头问题不大,关键是看老板愿意出多少钱,舍得花钱的就试试Joulin,不然就用抱夹。兄弟是沃泰克的吧?呵呵!

Joulin的耐粉尘设计可以用于木工、石材、粉料等恶劣环境工况。

网友(点评):
谢谢朋友的图片。国产货现在什么档次?能用么?

网友(点评):
国产货同施迈茨、沃泰克一样,不能克服的就是粉尘,普通工况还可以,恶劣环境高下立现。海绵吸具的核心是真空腔室、真空孔、海绵材质、真空源。

网友(点评):
Joulin 不用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吸砖头问题不大,关键是看老板愿意出多少钱,舍得花钱的就试试Joulin,不然就用抱夹。兄弟是沃泰克的吧?呵 ...

错,粉尘沃泰可可以克服,真空腔有过虑网,不光是久灵是这样的,施迈茨也是同样的!

网友(点评):
Joulin 没有用滤网的,沃泰克、施迈茨内置滤网哦!差异就在这里。

网友(点评):
Joulin 不需要滤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将它经行打包,处理,夹住的话它里面的间隙如何减小?

不知道你打包间隙是多少,以前搬砖的时候不是有个夹子吗,应该可以改装的

网友:
建议用插孔的方式,不要用吸盘。插孔稳定成本低

网友I:
夹得话害怕把转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夹得话害怕把转伤了?

砖的放置的位置不一样,打包也不好作

网友:
试试海绵吸盘

网友J:
用真空吸盘吸砖,不如用抓手抓稳定吧.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夹持好点吧!

对的,但是在客户那里存在的问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真空吸盘吸砖,不如用抓手抓稳定吧.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用抓手的话,成本提升很多,客户不愿意,

网友K:
这种材料需要夹紧的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材料需要夹紧的方式吧?

对的,加紧的方式可以做,但是情况有点复杂,不是单独的夹取,还要码垛打包

网友K:
那就是综合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就是综合机构了。

对的,所以成本就多了很多,客户不愿意了

网友:
不适合用吸盘,最好用机械手抓取

网友(2015-06-10):
真空吸盘能有多大力啊

网友:
夹紧不合适啊。很多类似的地方,产品间隙太小,根本没法夹紧。我最近也在考虑吸盘,网上有很多厂家混凝土都可以吸。。

网友:
砖厂还是人工夹具吧,搞一个机械,环境不允许

网友:
表面太粗糙了,而且灰尘很大,不适合用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