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瓦房,火线220V,零线55V(110V虚显示)感应电笔,奇怪了!

楼主(2013-11-11):
三间瓦房,火线220V,零线55V(110V虚显示)感应电笔,奇怪了!
头一次遇到这么怪的事情,家用电器正常使用,节能灯泡关闭了后总闪,换成白炽灯泡不闪了!
后来听某单位电气工程师说,把灯座的火零线换个位置就好了,换完了还是闪! 后来我关闭灯开关测量了一下,零线显示55V(110V虚显示)用的是感应式电笔! 正常零线不应该带电啊!
   火来我测量了一下入户的总闸,总闸上下的零线均显示12V,不应该啊,入户的零线电压应该是0啊;怎么能是12V;
而且到了灯座就变成55V了,怎么回事呢?
   头一遭遇到这么怪的事情,所有的电器均正常使用;就是夜里节能灯总在虚闪光!
   期待电气高手出现啊

网友:
是哪位电气“工程师”让你只把灯座的相线中性线换个位置就好了?这不纯粹坑人么?正确的搞法应该是把控制灯的开关接在相线上。相线不经过开关,灯座那边怎么换都一样闪……

网友(点评):
有道理啊! 但是开关关闭时候,零线怎么能显示55伏特呢?

网友:
动力电三相不平衡,这个个人无解,你说的电表处和房间里量的结果不同,是两处地电阻不同,不必大惊小怪。螺口灯座火线必须接中心触点。而且必须经过开关。另外补充一点,感应电笔不准。

网友(点评):
老试电笔好用! 但是为什么电表入户线的零线也是12V呢

网友:
我家的灯也是这样闪

网友:
我家的灯也是这样闪,是缺像吗

网友:
回流吶,把火线断了,仍显示有,找一找变压器、电容等等在那猫着呢?

网友:
在入户处将零线断开,再测试一下入户零线是不是0,如果是则可能是你家里的电线有点短路了,如果这时入户线还不是0伏则只有报供电局处理了。

网友(点评):
感应试电笔可以么?

网友(点评):
没有万用表也只能用这个了

楼主:
找到故障原因了,入户的电线某处漏电,半面墙面带电,用试电笔一实验发现的!
关闭市内的总开关,在测量入户的零线,无电压。

网友:
我建议你将家中所有的用电设备都开一下,看看是否有不正常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一根电线断了。电笔显示的是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