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上运行SW时老崩溃,如图所示,请问是啥问题?谢谢!

楼主(2013-11-11):
(图片)

网友:
http://www.baidu.com/s?tn=dbaidu_pg&ie=utf-8&bs=runtime+error%E6%98%AF%E4%BB%80%E4%B9%88%E6%84%8F%E6%80%9D&f=3&rsv_bp=1&rsv_spt=3&wd=runtime+error+abnormal+program+termination&rsv_sug3=7&rsv_sug=0&rsv_sug1=5&rsv_sug4=1340&oq=runtime+error++&rsp=7&rsv_sug2=1&rsv_sug5=0&inputT=5398

网友(点评):
谢谢!但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
你用的2008????
这个版本本来就有问题,极为不稳定,最好升为2010很稳定
或者2012   的sp5.0
2012板一定不要用sp1.0的  不稳定  而且工程图有问题。

网友:
环境有问题,楼主最近是不是装过或者卸载过某些软件?

网友(点评):
没有,可能系统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xp系统就直接用 sw2012sp5 吧

网友:
终极触决办法:http://bbs.icax.org/thread-906829-1-1.html

网友:
换电脑、软件

网友:
换个12版吧。

网友(点评):
是否太大?

网友:
建议用2010的

网友:
这个还是换一个10版的吧,使用稳定,我2年没有崩溃过一次

网友(点评):
是SP多少的?谢谢!

网友(点评):
sp0,只有基本的

网友:
两个因素可能影响
1 软件影响 XP版本,不一样的版本,会影响
2 硬件影响 电脑配置,版本越高,其配置要求越高